跪求6EXHP飞sjm400的遥控设定!!麻烦各位大大

楼主(2006-10-08):
跪求6EXHP飞sjm400的遥控设定!!麻烦各位大大
:loveliness:

楼主:
难道没高手?
sjm大哥在么??

网友A:
搜一下以前的帖子!帖子有

网友B:
老兄,我也是这个机子这个控!才买的,以前也没有接触过飞机,你问的问题太空洞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设定?现在我已经组装调试完毕,其实你多看看控的说明书,飞机的说明书!再多观察控的每一项设置的改变和舵机行程量,行程方向之间的关系,多琢磨一下就知道了!有什么不清楚的具体的问题在来发贴,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
还有,如果没有中文的说明书,在网找找!很容易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用的是好盈25A点调,没次开机都要把要控油门打到最高点才正常启动,如果打到最底点就是进入编程模式..请问各位是不是控设置的问题??麻烦各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把3号通道反向设置试一下,就是REVR的那个选项,如果还是不能解决,你把电调发声的具体情况对照好淫的电调说明书看一下!或是把情况详细的发贴上来!我也是这个电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