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宰1:25的林宝坚尼玩具船给大家瞅瞅

楼主(2006-10-08):
自从沉了那条一米一的757林宝坚尼玩具船(1:14),临时搞了一条50厘米757林宝坚尼玩具船过干瘾。
这条小艇跑起来速度一般,由于船内是密封的,估计没有几个人有机会看到内部结构。这里先解剖让大家看看,都来看看有没有改造的潜力。

1、1:25的林宝坚尼,后面包装合是沉了那条林宝坚尼唯一遗物。

2、隧道船船底,似模似样

3、精致的盖板,蛮有味道

4、电池仓,船壳很厚,用砂轮机才割开

5、船舱和桨轴,3mm轴,380电机(实际比通常的380短5mm),30mm半浸浆,9.6V五号镍镉电池

6、船舱前部是接收机盒

7、与757小虾和玩具F1的大小对比

网友:
我也在改玩具船,还没改好,改好拿上来一起看看,哈哈,我是volov

楼主:
好啊,大家一齐分享改玩具船的心得

网友:
很多人说平底的隧道船没意思

网友:
对比这3条船,后面的游艇改造潜力相对大一些...

网友:
水爬兄,改装过程中多上些照片啊,想多学习一下

网友:
你那边买船便宜,又多,想买就买  .我这边要么和你那1:14的大要么就只有30公分的环奇小船.还有就是中间那只,约定40长的,不过拿手上很重.老板娘说给个优惠价,就168好了,我晕.

网友:
我的看法是
1,尽量从减轻重量考虑.
2,原配380加水冷,加高电压把380玩残了再改其它电机,这个办法对重量影响不大.
3,调整桨位,这是你的拿手,不用我废话了.
4,如果改其它电机,如单电机,还是从重量考虑.电池放两边.

网友:
快改...改好上图...等紧学习啊....

网友:
爬兄,这个小船重不重,跑起来快不快啊?能换成36的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沉了那条一米一的757林宝坚尼玩具船(1:14),临时搞了一条50厘米757林宝坚尼玩具船过干瘾。
这条小艇跑起来速度一般,由于船内是密封的,估计没有几个人有机会看到内部结构。这里先解剖让大家看看,都来 ...

请问楼主,你这条50MM的林宝坚尼是那里买的,我也想买一条.请告诉我.

楼主:
奇多兄:你做的蓝博基尼进度如何,希望早已见到。

nerv 兄:你讲的后面那条船是公主号,撞船后拆剩一个船壳,还没想好改单驱还是双驱。

pancm213 兄:如果今晚船没沉,我会多上点照片……

uikyhuang 兄:大的才260元,这条船就要120元。跟老板娘搞好关系嘛,请她喝茶,然后请她给你捎几条船……我悄悄告诉你进货价,你就可以拼命压价……肯定比网购便宜……

100 兄:我自己以前做的水冷套卡住进水口,安装不了,所以这次暂时就不装水冷了。
暂时有船玩先玩着,双驱改单驱让别的高手尝鲜,我看热闹……

lfjqq 兄:船很轻,薄壳,外壳同大的林宝坚尼玩具船一样的材料(材料不知道叫什么),但 好象结实很多。 谢谢桨的提议,到时测试30mm和36mm的。

已经换了电机、电池……今晚试验一下效果如何,晚些时候上图。

楼主:
陆震毅兄:
广州一德西路中港玩具城320A档
北极星玩具
韦浩英 31613506
tel:020-81841723
fax:020-81841723(怎么同上面一样嘀?)
e-mail:hexintoys@126.com    LSD338@126.com
问过摊主,她说可以加运费邮购嘀。

网友:
只小CAT,用FX的无刷套装上双车,正。

楼主:
试过可以装上十节电池,不敢想象如果用两只无刷,会快到什么程度,可能会飞起来了……

网友:
用3500KV 个只双车8个电池就可以啦~~~

楼主:
01将内脏掏出来让大家瞅瞅。如果改比例,估计只有两个电机支架可以保留了。

02接收机和密封盒,用的是继电器。

03说明书标称380电机,实际上是360,比380短5mm。360电机空载电流为0.9安,高转速,扭力不足搭配36mm半浸浆,耗电厉害,船速一般,新买的船都这德行。
经多次筛选,最终选定空载电流0.4安的56T的380,单机工作电流4安。试验结果证明比原配的360快多了,比玩具船一般48T的380电机有更大扭力,发热更小,半小时试船从头至尾电机只是暖手,看来水冷套白做了。

04原电机支架。换380的话需要改造电机支架,好在电机有前移的位置

05如图,利用原电机铝支架重新打孔即可安装380,太简单了。

06发现左边轴孔稍高一毫米,使得这边桨的浸深比另一边深了5mm,必须扩孔调整

07更换了轴瓦的铜轴套。由于原轴套和轴之间间隙较大,可以利用废弃的电脑风扇的轴承里面的轴瓦改制,首先将铜轴扩孔至4.5mm,将轴瓦轻轻敲进即可,震动大幅减少,转动流畅很多。不改轴瓦也没关系,声音大些就是。

08调整万向节的最简单方法——万向节内塞两三片布片

09热溶胶固定好轴支架,等热溶胶冷却后旋转桨轴即可将布片逐一抽出,万向节调整即告完成。
改轴瓦和布片调整万向节后声音可大幅减少。

10改动前的桨轴位置,可见轴较短,行驶时船头高高昂起,效率也不高。

11改动后的桨轴位,桨的位置伸长2.5厘米。

12将原配的30mm桨改为左边36mm桨,收到效果出乎意料

13今晚试船用的电池。包括1800mah 10C锂聚  10节700mah镍镉  两组八节1700mah镍镉,四节的4500mah  26650锂电。偶以前就是电压论支持者,这次试验使偶成为电压论顽固者。

船跑起来有点头现象。不过起步飞快,转弯非常灵活,太灵活了,老是搞漂移……
由于船小,八节~10节镍镉目测已经相当快了。
至于用到四节锂电嘛,跑了一圈,一个甩尾,倒退一米,死在水里,捞回来发现原来是电池插头松了,虚惊一场。
够快了,谁要跟我说改成540 550单驱我跟他急………改无刷双驱嘛,还可以考虑考虑……
这次由于黑夜试船,留待下次白天拍段视频大家看看。
好玩的东西不要错过啊。

网友:
挺喜欢这款船的.可惜就是小了点......昨天看了改后的效果确实非常不错.感觉还没调好.双380的潜力还有待发掘.速度应该可以更快.

网友:
有多快,达到30了吗?要是有螺距角大些的浆可能会快不少,爬兄的轴套该滚珠轴承是怎么作的啊?教教我。

楼主:
我这次选的电机电压需要高些,当初希望挖掘使用一些旧电池和锂电,期望玩得时间更长一些。速度和行驶时间其实已经相当满意了。9.6V时不到30公里,14.4V时超过30公里。估计一般的玩具船配的380不会比我的速度慢。

至于其他螺距的正反桨市面上好象没有更多的选择,只好看菜吃饭吧。

号称三公厘玩具船轴直径实际只有2.7~2.8mm,而铜轴套的3mm轴瓦实际更大,有3.2~3.3mm,因此轴晃动厉害,改轴承比较好的我认为是用直径大些的铜或铝轴套加装滚珠轴承。
我这是投机取巧的懒惰办法,简单将铜轴套内孔扩大至4.5mm,深度约5mm,取几个电脑风扇内的滚珠轴承,就用中间的内径3mm轴瓦。电脑风扇都是地摊上两三元一个的东西,很好找。只是用电钻扩孔时要用3.5和4.0的小钻头逐次扩大。一些铜轴套铜管很单薄,内孔要比电脑风扇轴瓦大,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