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操纵手法

楼主(2006-10-08):
请问知道的朋友
美国手
日本手
中国手
各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日本手 MODE 1   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升降尾舵.
美国手 MODE 2   右手十字盘(升降,副翼),左手油门尾舵.
中国手 MODE3   左手十字盘(升降,副翼),右手油门尾舵.

楼主:
终于明白
谢谢斑竹
都说玩3D美国手好使
这个是什么道理?
能给各个手法来个评价吗?

网友:
美国手比较直观,所以做3D动作相对要容易得多.
而日本手要分解动作,非常讲究两个手的配合,所以难度比较大!
只有听说练日本手改美国手,没有听说美国手要改日本手的.孰优孰劣自己判断吧.
其实肯下功夫,两者都可以练成高手.

网友:
嘿嘿,我觉得,如果飞过美国手的人,强烈建议改成中国手。哈哈。

楼主:
中国手肯能左撇子比较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手肯能左撇子比较适用

支持说法

楼主:
国内应该用日本手的多吧
问了些朋友说
用美国手可能会在周边找不到教练
???
美国手易学没教练也是不易啊

网友A:
个人经历(换MODE简介):
第一架飞机是美国手的,但是没经验也没什么感觉。一个月以后试了试日本手,感觉飞航线容易理解,但练习悬停都需要双手认真把握。后来考虑到真机是MODE2式的,处于长远考虑,遂放弃了日本手,铁定心思练习美国手的飞行。

个人理解(电直操控):
日本手是第三视角,机师感觉是站在机舱外操控,左手摇杆指哪飞哪,右手精确控制油门-高度,偶尔掰掰副翼-调整飞行姿态。
美国手是第一视角,机师感觉是坐在机舱内操控,左右手控制的操纵杆跟真实机舱的几乎完全一个样(仅仅是控制方向的脚蹬改在了左手摇杆上。),如果是经常玩电脑模拟飞行的人,上美国手应该比较快。
中国手偶还没听说过。

个人感觉(纯属个人感觉):
日本手对油门把握非常精确(非左撇子),左手指哪飞哪,飞航线时可以完全把飞机当玩具车玩。
美国手右手操控悬停、定点降落非常直观精确(非左撇子),飞航线打方向舵时对油门的把握需要多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历(换MODE简介):
第一架飞机是美国手的,但是没经验也没什么感觉。一个月以后试了试日本手,感觉飞航线容易理解,但练习悬停都需要双手认真把握。后来考虑到真机是MODE2式的,处于长远考虑,遂放弃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历(换MODE简介):
第一架飞机是美国手的,但是没经验也没什么感觉。一个月以后试了试日本手,感觉飞航线容易理解,但练习悬停都需要双手认真把握。后来考虑到真机是MODE2式的,处于长远考虑,遂放弃了 ...

这完全是有区别的美国就适合3D,

网友:
日本手就适合F3C,要是飞静的动作美国手就很难做相反日本手就容易些而且很多3D动作美国手就很直观..........个人看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