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18100如何调整

楼主(2006-10-08):
401+dfm18100,安装后尾巴左右摇摆,请问各位大虾,应如何调整?

网友A:
将感度调低,
降低第5通道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感度调低,
降低第5通道的值

已经降到40了,尾巴还是漂忽不定,还不如使用普通舵机

网友:
降低。降低。在降低 你没调好

网友:
18100舵机用在尾舵上不好调,我现在不用它在尾舵上了,我最满意的还是Futaba S9650。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DFM系列用在斜盘驱动上最适合!
这是我以前发的调试帖你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vidc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vidct

网友B:
又有人给误导上了贼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有人给误导上了贼船了

这个舵机真的不错。对的起他的价格。放在尾巴上就是需要调整。如果调整好了。你就会感觉他值了。如果放到斜盘上。那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舵机真的不错。对的起他的价格。放在尾巴上就是需要调整。如果调整好了。你就会感觉他值了。如果放到斜盘上。那效果更好。

请问怎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