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池有救吗?

楼主(2006-10-08):
昨天飞了一块ELE的1900mA11V锂电(新
电池
,第一次充电使用)。飞完发现三节电池电压不平衡,最高和最低差了有0.5V左右。于是我就接了一个我自制的放电器(用12V灯泡),想把高的那节高的电压降下来。结果,不幸就这样发生了:我放开电后就忘了,等我想起来时(过了两个多小时),那节电池已经被放电到0.3V左右。
悄悄的问一句,这块电池还有救吗?这可是新电池呀,头一回用就这样了,呜、 呜、呜、、、、、、

网友A:
呵呵,肯定不行啦,

网友B:
那节拆掉,好的改装成7.4V的吧

网友C:
一样用啊,单独慢充这节电池就行了

网友C:
如果谁有过放的电池,认为就坏的话,那你就别扔啦,送我哪,菜鸟在此先谢啦!!!

网友D:
其实就算三节电池放电前电压是一样,到放电后期电压都会出现较大的差别,尤其用到电调保护时,我一般不用到保护,这样电池电压差都很小,就算真的保护了,不要紧,用平衡充把三节电池都充饱就是了.

网友E:
 好的电池 下来有电压 2.8 V 都不会出问~~~
40%-60% 可以放3个月不出问题 所以要好电池~~
找俺小鱼~~保证安逸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