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跪求,跪求!!!!

楼主(2006-10-09):
我手上有个FUTABA 6EXAP的控,但是没有连接线连到电脑,飞不了
模拟器
,想自己做一根,但苦于不知道怎么做,很老火   ,那位老大可以指点迷津,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那位知道啊1!!!!!!!!!!!!!!!!

网友A:
买一根不就得了,遥控都买了

楼主:
想自己做嘛

网友B:
就在模拟器专区里有介绍自己去查啊

网友C:
自己搜索吧,何必跪求。

网友D:
DIY 要小心,千万不要把第5脚和第2脚短接了,正确应该短接4,5脚。 否则你的遥控器会冒烟的!

网友E:
男子不易下跪啊,怎么楼主这么没有志气?
音频线非常简单,随便找一下都有资料,其实就是找出IC的输出引脚就可以啦,再用ppjoy+smartpro就可以玩全部的模拟器啦.

网友F:
还是买一根好

网友G:
  你怎么还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