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知道gy611和gy60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0-09):
请教有谁知道gy611和gy601有什么区别?想买,但是不清楚性能!

网友:
Gy611是GY601的替代品,GY601也要停产了,所以不用比较,只可以选GY611了。

楼主:
是吗?那只有考虑611了!谢谢!

网友:
配的舵机不同
611+9256
601+9251

网友:
價格不一樣

网友A(2006-12-29):
GY611 是替代GY601的是没错

但是GY401和GY601的比较大家都看过吧,只是没有写权限而已,其他的传感器什么都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并不会做设置,那么这两个中随便你买,前者便宜

GY611和之前的无可比较性,处理单元不同,而且软件部分也不同。

当然GY611会比之前的好些吧,,,可钱也厚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都是小鬼子骗我们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611 是替代GY601的是没错

但是GY401和GY601的比较大家都看过吧,只是没有写权限而已,其他的传感器什么都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并不会做设置,那么这两个中随便你买,前者便宜

GY611和之前的无可比较性,处 ...

601跟401相比,说是这么说,他的传感器什么都一样的,可是真正的使用效果呢?如果不讨论价格给你选你会选择哪个?分析起来好象头头是道,问题看的请清楚楚,实际上没有一点可操作性,以前还不是说GY240跟GY401是一样的么?只要加几个电容就可以了,可是最后呢?有几个人成功改成401了,有几个能打包票说,改后GY240跟401性能一模一样?
现在说401的他的传感器什么都跟601一样的,那可不可以说240也跟601是一样的,只不过少了几个贴片电容而已!所以如果你并不会做设置,那么240跟601这两个陀螺仪你随便选,前者更便宜~

网友:
楼上的已经有601,所以比较激动~

别怪他~

网友C:
401的制作元件 是6** /5**  挑选之后 剩下的去做的
所以质量差别很大

不是我吹得 视听高手说的  他是从一百多颗401里面挑的一个 性能很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的制作元件 是6** /5**  挑选之后 剩下的去做的
所以质量差别很大
不是我吹得 视听高手说的  他是从一百多颗401里面挑的一个 性能很好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01的制作元件 是6** /5**  挑选之后 剩下的去做的
所以质量差别很大

不是我吹得 视听高手说的  他是从一百多颗401里面挑的一个 性能很好 呵呵

跟本就是這樣.
再加上,240/401/502/601/611 感應器本身就不是同一線產品,你要拿個piii 超得上p4 是你走運+牛B
再說401等同601/611 性能這個是極端誤導別人才火.
發貼者[可能不是他本人,只是轉貼]只是對電子及陀螺一知半解的SB,早在香港台灣就看過這過這貼.
還好沒什麼人會相信,但流傳到國內就竟可談論這麼久.
可惜的是, 說401比611好的 人是不會飛大機也用不上611.那怕只是心裡的一點不平衡齊齊來點火
我倒沒見過有一個飛50/90機的人會說 401比得上601這番傻話.

用便宜的價錢買到性價比高的東西誰都想,但還是要帶點理智做人比較好,

在此不是針對誰人,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偷想一個401會有比611 的性能了,不論硬件軟件都是2碼子的事.
下次出個有圖有文的 說吃屎會發避達你又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本就是這樣.
再加上,240/401/502/601/611 感應器本身就不是同一線產品,你要拿個piii 超得上p4 是你走運+牛B
再說401等同601/611 性能這個是極端誤導別人才火.
發貼者只是對電子及陀螺一知半解的SB, ...

有更激烈的语句么?倒飞低空通场一次、、、、、。。。。

网友D:
沒什麼>..只是看到氣了
如有得罪四哥不要見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什麼>..只是看到氣了
如有得罪四哥不要見怪...

呵呵我看见401=611/601也是觉得真过瘾扭头就想笑,觉得401=601/611的想法就是是自欺欺人和精神胜利法。

网友(2007-02-13):
401 ,601 根本就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A:
GY611 是替代GY601的是没错

但是GY401和GY601的比较大家都看过吧,只是没有写权限而已,其他的传感器什么都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并不会做设置,那么这两个中随便你买,前者便宜

GY611和之前的无可比较性,处 ...

401 ,601  根本就是不同的。硬件也是不一样的,请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