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HELIPRO  DFM18100舵机

楼主(2006-10-09):
有谁用过HELIPRO  DFM18100舵机
想知道性能如何给网上说的那种65的舵机如何

楼主:
请问哪有卖的

价格多少合格,我想搞来飞亚拓,不知行不
另外是哪产的,不会是国产吧,好象是

网友A:
HELIPRO就是黑鹰,舵机是台湾制造的。
它是电直的斜盘专用舵机,用在尾舵上也可以,但要好性能建议用Futaba S96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LIPRO就是黑鹰,舵机是台湾制造的。
它是电直的斜盘专用舵机,用在尾舵上也可以,但要好性能建议用Futaba S9650。

我刚买了一个,配401,飞起来左右摇摆很厉害,反复调也没效果,还不如原来的gws6克舵.

网友:
18100舵机用在尾舵上不好调,我现在不用它在尾舵上了,我最满意的还是Futaba S9650。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DFM系列用在斜盘驱动上最适合!
这是我以前发的调试帖你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vidc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vid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一个,配401,飞起来左右摇摆很厉害,反复调也没效果,还不如原来的gws6克舵.

感觉是调整。推杆的安装位置安装的最里面的那个孔。感度不要调的太大。40-50左右。

网友:
与经销商联系,想加钱换成9650算啦,但经销一口拒绝,看来这个18100真有问题.

网友(2007-03-05):
HELIPRO DFM18100 用在斜盘上,应该没问题吧。价格比较便宜哦。

网友:
240+18100,试过所有的控位,感度从20%~80%全部试过,止不住地左右摇摆!
不过这舵机的虚位倒不大,用在斜盘应该可以!

网友:
锁尾不如辉胜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