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塞斯娜是怎么加强的

楼主(2006-10-09):
看我的塞斯娜是怎么加强的,学校的飞机,不能轻易就摔坏了呀!
请老鸟看看,行吗?

网友A:
试一下耐摔高度,从2米、5米、10米........摔下来,看看强度够不够

网友:
应该可以的,至少不至于让你的飞机摔成碎块。。即使碎了也藕断丝连。。

网友:
我的塞斯纳180 全身裹了一层胶带,更结实!!

我的塞斯纳180 全身裹了一层胶带

网友:
这个加固的不错,我的没有加固平尾,一不小心给搞断了

网友:
边沿,接缝是加强的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耐摔高度,从2米、5米、10米........摔下来,看看强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
还没上战场就像重伤员的样子了

网友C:
垂尾舵角那个地方加强没? 好像没看到胶带.

网友:
就是难看点,好在飞机都是在天上远看。

网友D:
楼主什么学校?还有飞机发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尾舵角那个地方加强没? 好像没看到胶带.

谢谢!现在已经加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学校?还有飞机发放?

兴趣小组活动用的,不是发倒玩滴!

网友E:
重量增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量增加多少?

一卷纤维胶带还掉半卷!估计有十几克吧!

网友(2007-01-24):
是该加固一下

网友:
看是难看了点,不过抗摔性能一定有加强,飞高了反正也看不大清。

网友:
飞飞在说!不行的话在加固 !

网友:
未雨绸缪

网友F:
这个小塞很好飞,不用这么五花大绑吧?我那一架飞了30几个起落,只有一次天黑眼神不好挂到电线,头罩裂了,其他没有任何损失。

倒是觉得应该改个尾轮转向,不能转向太难受了,还有机轮太硬没有减震,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塞很好飞,不用这么五花大绑吧?我那一架飞了30几个起落,只有一次天黑眼神不好挂到电线,头罩裂了,其他没有任何损失。

倒是觉得应该改个尾轮转向,不能转向太难受了,还有机轮太硬没有减震,建议换掉。

我手艺不好呀!不加强,飞炸了要自己赔呀!
我对这个小塞的机轮还是很满意的,足够大,哪怕是在草场上降落也不怕

网友:
我告诉你个方法,透明焦,完整的把机生机翼贴完,绝对有效果,当然,你要纤维胶带也可以先贴,要加强,不要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