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去除手机振动电机的重锤的好方法!

楼主(2006-10-09):
介绍一种去除手机振动电机的重锤的好方法!
现在手机的振动电机很常见, 用它来DIY 也很合适,很轻!! 下面我说说怎么去除它的重锤.

楼主:
1.找根缝衣服用的针!不要说家里连这个都没有啊!!
2.用斜口钳子把针掐头去尾, 只留中间1.5CM左右的长度.
3.找个合适的东西( 我是用两把小刀),垫在电机重锤的下面.
4.把第2步搞好的断针对准电机重锤的中间的电机的轴, 随便用钳子什么的敲两下断针.

OK了, 重锤肯定下来了,电机毫发无损.

楼主:
我晕!!!2楼的真够快啊!!
本想自己做个沙发,才卖个关子,  还是没坐成啊!!
哈哈哈.

网友:
我是用火烧重锤,然后用钳子夹住一拔,就OK了

网友:
好办法,试一下去.

好办法,试一下去.

网友:
拆下的电机可以做什么用?

网友:
我用钳子在重锤小的一边捏几下,轻轻一拔就掉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轴从转子里给拔下来了

网友:
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我刚把我的电机轴拔弯了  楼主来晚了

网友A:
这个手机里面的电机特别小,作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里面的电机特别小,作什么用啊。

同问啊

网友:
用砂轮机(最好手提打磨的那种),沿重锤的轴向方向打磨至露出电机主轴,然后用斜口钳可以轻松把重锤取下(重锤被磨掉一半,基本没用了),打磨时要注意温度,不能带手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