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禁翼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6-10-09):
我用FF9的控,6通的接收

副翼2舵机接了1  6  通道
现在副翼可以正常工作
但不知如何把副翼设置成禁翼

是不是要7通以上呢

请指教

网友:
16混控啊。。。。。
tdf6a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的9X直接有一个拨动开关默认功能就是襟翼功能,其他设备应该是设置一个混控,然后指定给一个通道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FF9的控,6通的接收

副翼2舵机接了1  6  通道
现在副翼可以正常工作
但不知如何把副翼设置成禁翼

是不是要7通以上呢

请指教

在固定翼的菜单中找到 FLAPERON 的功能并激活即可。

网友:
我的天地飞六通A都带了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固定翼的菜单中找到 FLAPERON 的功能并激活即可。

这个知道,就不知用哪个开关来放禁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就不知用哪个开关来放禁翼

FF9是自由设置开关的.....................

楼主:
现在搞懂了,要搞好4菜单才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