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3电池求助

楼主(2006-10-09):
刚买的喇嘛,很好飞,就是时间太短,想备多几块电池,各位老大有什么好推荐??及价格??谢了!!

网友:
原配的不错,70元;3E的也可以,便宜几块钱。

网友:
刚换了一个1200mah的电池,还没飞呢

网友:
猎豹动力电池!!!

需要电池可以找我,品质好价格平!!!http://shop33862039.taobao.com/ 可以到我网上店铺看看!!

楼主:
不早说,买了2块3e了,
另,有说1200毫安的太重,不适合lama,不知你用的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喇嘛,很好飞,就是时间太短,想备多几块电池,各位老大有什么好推荐??及价格??谢了!!

还是见意买800mah,10C,才50元。我有。电池很轻!

网友:
原配的哪有买啊?请告诉我

网友:
第五次用原配的充电器充电,结果插上才半个小时电池就鼓起来了
望各位直点,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不能过放,一般机机指示灯出现红色,就该取下来充电了。

充电也就1个小时左右就好了。

我的电池用了10次左右,还挺正常。

网友:
谢谢指点!原配的平衡充能放心使用吗?听说要买个专业的平衡充!

网友:
电池就是不好!

网友:
我用3E的,  不错,   还便宜

网友:
大容量的电池重,虽然能延长时间,但是也加重了电机负荷缩短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几个钱?指条明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