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机 天子30,能飞否,忘高手指点12

楼主(2006-10-09):
小弟新新手,受经济条件限制,但又控制不住玩机的欲望。
遂从天子30入手,作出如下配置。请各位高手过目,指点。
天子30
6EXHP
GY240
陀螺仪
OS 32SX
发动机
三叶启动器
想配V2-30的。但是看到两倍天子的价格,还是忍了忍:)
不知可飞否
还有一直看到说有 天子30直机的装配录像
网上找遍了没有找到。不知哪位高手还有保存,感激不尽。QQ:32255067
南京

网友A:
只要你过了摸拟器稳定旋停这一关!配置不错了!完全可以飞!

楼主:
很多人建议50入手,考虑烧油情况,还是选择了30
感觉这里大部分模友都是广州北京的。
不知道有没有南京的模友啊?认识一下也好交流交流嘛~
去了南京意达,竟然说不组织活动。
找不到组织痛苦啊,对一个新手来说更是痛苦啊。。。。

楼主:
还有关于遥控器
查了一下,在6通道里面
6EXHP
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了
不知道 和
X2610
如何比选
与9通道相比 6通道遥控设备缺少了哪些操作性能?

网友B:
你的配置可以走航线,8字,倒飞,打滚,先练好模拟器
我看到用FF6的也在3D呢
飞HELI的控基本功能要有:D/R,
EXP,
NORMAL 、 IDEL UP1、2、THROTEL HOLD MODE,
5 POINT PITCH AND THROTLE CURVE,
MIX 一般很少用的。

网友C:
这个配置不错,绝对能玩

网友D:
很好飞了,我的机机和你一样就是控是FF6(也是一个档次的),别忘了还要点火器,和加油泵,

网友A:
我用大号注射器加油!

楼主:
现在好多前辈强烈建议我直接上手V2-50加上FF9或者9XII
又要打打超出预算。eeerrr.......
矛盾忧郁中啊。

网友D:
V2-50加上FF9有那个必要马,说不定玩玩就不高兴玩了,

网友E(2006-12-10):
原来这样也行啊,我也该想想清楚了

网友F:
不过有能力上个好一点的设备,还是不错的!

网友G:
没问题,够你飞两年了,如果不摔的话

网友H:
天子30~~我一直在用它~~!!!~~~你的这套设备已够你飞了~当然陀螺能换成401和专用舵机就更好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飞机需要升级什么零件吗?

网友K:
控是一次性投资,买好点的

网友:
要飞直机,有能力还是上FF9或者JR9X,控好买好点的,以后想换好机也不用再买控了.另外陀螺仪最好还是上401以上的

网友L:
不管黑鸡白鸡,能飞起来的就是好鸡!~~

网友M:
设备可以投入多些。飞机要飞坏,控很少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