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S39战斗机炸了,请推荐好飞的战斗机机型

楼主(2006-10-09):
炸得心不甘情不愿 !!!希望快点做另外一台 !!!
不过我真的是怕了,JAS39的确是太灵活了,有谁知道哪款战斗机机型容易控制没有那么灵活啊??请推荐

网友A:
试试P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P51吧!!

个人不太喜欢这款机型哦,想要喷气式的类型的,不过还是要谢谢拉

网友:
SU27系列、F16系列。

网友B:
后推式的必须要速度,都太快,别指望了.水平不到家的话,还是老实的玩拉进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推式的必须要速度,都太快,别指望了.水平不到家的话,还是老实的玩拉进式的吧.

就是不服气啊!!我相信这次我炸了,下次一定会有进步!!速度快不是问题,这是我正要追求的~!!
前拉也要玩,后退也要玩!

网友C:
支持楼主的炸机................我强烈要求新的飞机我首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的炸机................我强烈要求新的飞机我首炸!

老B你还落井下石!!真的是应了你上次说的那句话,横滚好灵活,拉杆好迟钝!!

网友:
就知道你肯定炸

换f15或者su27把,机翼大很多,可以飞慢点f22也不错

网友:
希望把楼猪炸成飞天神猪!!!!!!!!!!

网友:
SU 27 吧,我正在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B你还落井下石!!真的是应了你上次说的那句话,横滚好灵活,拉杆好迟钝!!

态度上有问题哈,我当时就是直接给你指出了这飞机的毛病,而不应该叫应了我的那句话,而是验证了我的说法

我提醒了,你还骂我嘛

这次就不送你一句话了,送一个字:炸:loveliness:

网友:
 ``我的8架F-18全部上天也全部是第一次做的```

网友:
你如果还做这个,记得做副翼混控,固定前面小翼,要不再死一次

老外的设计,不可硬搬的:loveliness:

网友:
又一中国好战分子

网友:
做架F-16,很漂亮。

网友:
楼主啊,现代象真战斗机结构都很相似,翼展较小、机身偏长,横向安定性都不是很好,飞这类飞机要有比较熟练的操作手法,多练习会成功的,加油啊!

网友D:
当然是SU27了,可快可慢,超级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SU27了,可快可慢,超级爽的。

GALE兄,你以前好像做过MINI的SU27吧??跟像真的性能上有点差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