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SJM V2真的性价比不错(上图)

楼主(2006-10-09):
飞起来很稳,声音也很不错,等我换了401以后,3D随便做,而且非常灵动,买不起450金属版本的兄弟,买这个绝对爽飞,感觉性能比450XL的要好。

网友A:
好哦,用的啥电机

网友B:
这个是原配的电机

网友C:
我现在就在这个和450XL传统斜斜盘之间作选择呀.

网友D:
你又趁此机会侮辱我的450XL嘛~~~~~~脑壳盖盖和脚杆不好看啊~~~~~~那个电机确实安逸~~~动力不错~~一个电池下来温的~~~~

楼主:
壳壳安逸哦
这个是我自己的图装,都换了好多版本了。

网友E:
这下爽了哈。还不快感谢我。。。。以后一起飞哈

网友F:
顶啊,国货好真高兴。

网友G:
当然了,这是现在性价比最好的飞机了!

网友H:
还在整一代

网友I:
我的下一架一定是她了。

网友J:
机头电池为什么要穿棉衣?

网友K:
原帖由
xsky
于 2006-10-10 11:08 发表
机头电池为什么要穿棉衣?
应该是防撞的!

网友L:
原帖由
xsky
于 2006-10-10 11:08 发表
机头电池为什么要穿棉衣?
冬天到了,怕冷

楼主:
老微,多谢了
哈哈哈哈哈,多谢老微帮忙

网友M:
楼主天线的位置似乎不怎么好哦!还有,这样装舵机好象是反了!不过也可以用!我也是才买的,我是新手!请问下楼主,你设置的飞机油门开多少的时候飞机可以离开地面?

网友:
确实不错的机子,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楼主天线的位置似乎不怎么好哦!还有,这样装舵机好象是反了!不过也可以用!我也是才买的,我是新手!请问下楼主,你设置的飞机油门开多少的时候飞机可以离开地面?

应该在中点的时候离地,中点不能离地的话就是螺距太小了。

网友:
等我会四面悬停了就入手SJM400 那时候应该出V3了吧

楼主:
嘿嘿

引用 网友M:
楼主天线的位置似乎不怎么好哦!还有,这样装舵机好象是反了!不过也可以用!我也是才买的,我是新手!请问下楼主,你设置的飞机油门开多少的时候飞机可以离开地面?

不要完全按照尚真的那种装发,首先,舵机装是没有反正的,这样舵机移动范围大,连杆短,相对间隙小,天线位置是因为SJM原装的那种天线靠近尾管,这样碳纤维回吸收你的信号,不怕失控就不改。

楼主:
有点小问题

引用 网友G:

应该在中点的时候离地,中点不能离地的话就是螺距太小了。

在中点的时候离地是不正确的,应该在58%到60%的位置最好,因为你要考虑3D时候的负螺距形成。

网友:
不知道那个1.0MM的内六角和那个小平头螺丝改了没
当初就因为这两个,买了飞了一圈我就卖了。炸机时就知道1.0MM的内六角和那个小平头螺丝的可怕了。

网友:
但老实说,SJM的服务真的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