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看一下我的电调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6-10-09):
国庆期间到手的SJM400,今天开始组装电子设备,装好以后上电、设定油门行程、设定电机为柔和启动,一切正常。退出设定后电机可正常启动,但三个舵机反向。于是断电后调整舵机反向,再次通电后电调鸣叫提示音“1 2 3”然后就没有动静了,电机无法启动,电调也不能进入设置模式,试了几次均如此,请问这是怎麽回是?
我的配置是好盈HobbyWing SWORD-25A(BEC-2A/5V)无刷电调 ,DN(帝能) Power 11.1V/2150mAh 15C聚合物锂电池组,AKE450R35-LT电机,SJM400机体及天地飞C型遥控器、E-SKY8克舵机及陀螺仪
CCPM三个舵机接1、2、6通道
油门通道(第3通道)正反都试过!
电调接第3通道!
普通模式且油门未锁定!

难道电调就这样坏了?还没上过天哪!

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老鸟给分析一下!

网友:
说明书上应该有各种报警声的解释,你有看过么

楼主:
通电后电调鸣叫提示音“1 2 3”表示上电正常。关键是接下来就没有任何声音了,说明书上没有此故障,无法解决!请用过此电调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补充一下:各舵机均正常动作,唯独电机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后电调鸣叫提示音“1 2 3”表示上电正常。关键是接下来就没有任何声音了,说明书上没有此故障,无法解决!请用过此电调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补充一下:各舵机均正常动作,唯独电机不转!

你好,有可能是信号线到接收机断了,或接收机坏了,请检测BEC 上的白色那条线是否断了,再更换一个接收试一下,如果还是没有反应,则说明电调坏了。

楼主:
看来是电调的事!
我把接收机只接一个舵机在油门通道,通电后舵机正常动作!
请问好盈科技,能换一个吗?还是我该找5IMX?

网友:
你好!
请把3通道的油门微调收到最底看看。

楼主:
已经试过了,油门微调拉到最下面仍然不行!
请注意:电调通电后发出“123”后就没声音了,没有自检后的长音也没有其他任何提示音,并且油门最高也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电调的事!
我把接收机只接一个舵机在油门通道,通电后舵机正常动作!
请问好盈科技,能换一个吗?还是我该找5IMX?

是的,是电调问题,请查一下 BEC 那条白线是不是有松动,或断了。如是查不到,请寄回给我们更换。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文锦文场文安中心1109
电话:0755-25504333
联系人:郝红梅

楼主:
您好,好盈科技:
    我已经查过了,电调白线没有松动也没断线!我下午就把电调寄过去,好吗?
  谢谢!

网友:
请楼主把电调寄回Hobbywing检查,已经为您接洽好了。

网友:
商城服务不错       。

楼主:
新电调已收到,非常感谢!最近在出差,刚回来。试了一下,非常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