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SJM提个意见(安装中的意见)

楼主(2006-10-09):
今天收到了SJM400Ⅱ,但打开包装时发现里面乱得一塌糊涂,好在组装好的零件没有损坏,建议SJM在包装时要加些简单的固定,如泡沫或纸卡板,增加的成本应该不多,但客户拿到产品打开的感觉就是另一会事,也体现SJM做产品的周到!!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对sjm有些帮助!!

网友:
感谢建议.我们会进行調整.

楼主:
在安装机机时发现一个问题,不知是我不会安装,还是别的,那就是在安装三个舵机是,发现有一个舵机的摆臂的固定螺丝非常难安装,它给前面的舵机挡着啦,要用『型的十字螺丝刀才行,但这种工具难找,而厂也没一起配,不知SJM在设计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另外三个舵机的安装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对SJM有个建议外包装是否能弄个铝箱?出去玩的时候就方便了,但不要太贵哟,如出了我第一个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安装机机时发现一个问题,不知是我不会安装,还是别的,那就是在安装三个舵机是,发现有一个舵机的摆臂的固定螺丝非常难安装,它给前面的舵机挡着啦,要用『型的十字螺丝刀才行,但这种工具难找,而厂也没一起 ...

先装后面的舵机,再上另两个.

楼主:
谢啦,这样装是比较麻烦的,要调试好后,再拆一下才能固定它!!

楼主:
唉,怎么sjm与E-sky的rc有冲突呢,居然说舵机的安装是相反的!!!可能还的买rc,不会吧,要重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