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问题

楼主(2006-10-10):
请问各位机加工高手,一个不可展开的薄壳零件除了冲和铸以外还可以怎么加工,谢了!

楼主:
零件厚度就2mm,旋转滚压需要专门的模具吗?我的产量很小,要专门的模具就太贵了。

楼主:
用304号不锈钢,直径10cm左右,能做的联系我:
QQ:80695396

网友:
用什么材料?用黄铜紫铜很容易做成.就象小号的口.

网友:
一般是用板材通过旋压法制作

网友:
钻内孔-->精车内孔-->精车外圆-->切断,OK

网友:
尺寸不大的话还是车方便一点,先车内孔,切下后再粘在相同形状的芯轴上车外圆。

网友:
用加工钣金的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
加工图上那几个白色和后面那个深红色像杯子的零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如果只讲结果的话,还可以车啊车啊车啊!最后就出来了。

网友:
 压延,拉伸!还有楼上说的焊接加打磨!

网友:
那可能就是焊啦!就象纸盒折起来以后把边口焊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