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感觉到“老鸟是怎样练成的”一句话:第一次做飞机材料就是严重浪费。

楼主(2006-10-10):
看了论坛老鸟门的小飞机后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制作。后跑回家四处捡回来了大堆垃圾,当制作完成后一看地板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后面已经堆积一山的废气材料了都是因为不满意后又重新制作就这样不满意又重新制作下去直到满意后才制作别的。虽然飞机壳做完了但总体来看 还是浪费啊!不过我学到了什么叫做经验~~~~~~~~~~我想加上基础知识“老鸟就是这样练成的”虽然完成了飞机,但就是没电机晕啊就差这么步拉~~~~~~~~~130电机180电机就是没有。只有四驱赛车的高速马达,和一些普通的雷速登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不?或用改线圈不?

大家能否帮我想下怎么在身边找到能飞小飞机的电机呢?比如130 180等.............................................................

哎没数码机 所以只能锻炼下各位老鸟的想像力了看在大家心中我的机机是撒样

大家顺便推荐下便宜的数码机拉 能看清楚就行拉

网友:
高速马达我尝试时, 基本没有成功过, 只在电动自由飞上面成功过.
雷速登电机可直接用, 使用7.2V(2串) 的锂电池, 或者 7.2V - 8.4V 的 300-400mAh 的镍氢电池组.

不过, 用这种小电机, 需要一克一克的减重, 一点儿一点儿的减小阻力.
有时候还需要在增加重量与减少阻力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
想问一下, 楼主有多少雷速登? 是什么型号? 有没有 284 的?

楼主:
我有3 , 4 个雷速登把 有2个送给我表弟了拿去玩四驱了,请问除了雷速登难道没有专用的航模130电机吗和180等,有的话哪里有呢?或哪个大发慈悲送个130和180电机感激不尽了邮费我出。 前几天有个朋友送的180电机晕是假货的所以只有在此求救咯
284这个电机我不知道有没 要看明天回去看下才行。

网友:
弄个无刷的吧,现在无刷比有刷好买,并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3 , 4 个雷速登把 有2个送给我表弟了拿去玩四驱了,请问除了雷速登难道没有专用的航模130电机吗和180等,有的话哪里有呢?或哪个大发慈悲送个130和180电机感激不尽了邮费我出。 前几天有个朋友送的1 ...

284 是指的玩具车的型号号喔, 因为那种玩具车的接收电路有降压功能, 所以, 可以把电压加到 7.2V 甚至更高, 只需要把原电路上面的几个三极管换掉, 就可以允许大功率输出了. 而且284的发射是枪控, 看上去也挺有意思的.

用无刷动力大一些, 成本也只比有刷贵几十块钱. 喜欢小飞机可以考虑用内转子无刷.

航模用的130与180可以找沧狼买到, 他的130配他那里的 8CM 桨比较合适, 买的时候注意说明是拉的还是推的. 他那里的 180 在 6V、7.2V、8.4V 下表现不错,可以用他那里的4寸桨或者猫的 4530。
猫那里有 180有刷,需要在高电压下工作,8.4V  9.6V 下表现不错(低电压下功率明显不足),估计还可以上更高电压,可是我没有电池。配 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