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齿轮的选择

楼主(2006-10-10):
各位同好,
买了SJM V2,原装的小齿轮有三个,不同T数的。
不知道不同T数的小齿轮应该用在什么场合?
请赐教!

网友A:
sjm建议11.1v配14t, 14.8v配10t齿轮,看看老贴

网友B:
初学者11.1V配12T

楼主:
对于悬停和慢速航线,哪种齿轮飞行时间更持久?

网友C:
我是这样用的
用14T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