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8怎么设置CCPM呀

楼主(2006-10-10):
 请教FF8怎么设置CCPM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FF8怎么设置CCPM呀

你手上的是FP-T8UHP嗎,如果是的話就沒有CCPM的,但你可用PARA里的Heli2,再用PMIX1和PMIX2就可以set 到CCPM的功能: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的是FP-T8UHP嗎,如果是的話就沒有CCPM的,但你可用PARA里的Heli2,再用PMIX1和PMIX2就可以set 到CCPM的功能:loveliness:

多谢解答.
我的是S版的直机模式有两个,是不是调到2就行了.

网友:
那就簡單,選HELI SR-3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