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过这样的情况啊,帮忙啊!!

楼主(2006-10-10):
不知道为什么我G3现在不能校准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急啊

网友A:
软狗? 硬狗?

楼主:
没有狗的,是个破解板的,原来是可以校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能了,郁闷

网友B:
是不是软件升级了?
PPJOY 正常吗?

楼主:
我的不用PPJOY的,是自己改的4通控,焊的一个15针接口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是可以校准的,现在就不能了

楼主:
高手快来帮忙啊,我的模拟器其他都正常,就是不能校准啊!

网友A:
这个是因为软狗认不出操纵杆了,或者通道映射的问题,我做的第一个usb接口也出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解决方法。。。
建议楼主重新搞一下相关的设置。

网友C:
在控制面板还能效准吗

楼主:
在控制面板里面的游戏操作杆里可以校准,但在G3里面不行,但所有通道在G3里面都有反映,就是校准的时候Finsh一直是灰的

网友A:
进入G3控制台,点下边的Additional Options , 然后选 Restore Defaults 试试看。

楼主:
G3控制台是那个啊,我怎么找不到你说的的选项啊!!

网友A:
这个。。。。。安装完桌面上和开始菜单就有快揭方式的。。。
你如果没有的话。。。试试把 g3 目录里的 RealFlight.ini 改个名字

楼主:
我的G3目录里面没有 RealFlight.ini 这个文件啊

网友A:
卸载。。重装吧。。。。 你的g3太奇怪了。。。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1
看看这两个贴子中用我带的线设PPJOY后玩你的G3试试
你有GOOGLE输入aerofly下载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