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ama无法升高

楼主(2006-10-10):
1)电池已经充好电,飞另一台同样的机器没问题.
2)可以离地半米,但无法再升高,加油门后红灯频闪,仍然无法升高
3)这台飞机昨天还是好的,可以正常飞行.
请网友解答,谢谢!

楼主:
请问哪里有原装电机卖?

请网友指点,谢谢!

网友:
买买电机才30左右一个

网友:
电机好像不好修。当然不排除高手哈。

楼主:
现在的现象是

1)如果电池是原装全新的,只能飞1到2分钟,然后就不能升高,灯变红
2)旧电池无法升高

请问,电机有没有修复的办法,还是只能够更换?谢谢!

网友:
那看来就肯定是电机问题了~~~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网友!

四合一互换过了,已经证实是好的。
请问:会不会是电机老化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4合一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

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发射机上的油门微调是否打到最下面!如果是!再看一下晶体是否松动!

楼主:
感谢网友的热情解答

电池是刚充好的. 同一块电池,在另一架lama3上,飞行很正常的.能够飞10分钟以上

网友:
是电池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红灯应该是电压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