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车模型动力图片(方案确定,切割车体加宽)

楼主(2006-10-10):
号称300w的电动机和我的履带模型

这是原配的开关,标称25A 18V

网友:
我个人喜欢第二种,你要是找到正好的伞齿轮,就可以,嘿嘿,个人意见哦

网友:
伞齿不好找,坏了 维修麻烦, 方案1实施起来快一点, 效果也不差

网友:
坏了还修鸟在换一个,加工上能省点事,

网友:
我倾向于用伞齿轮

布局合适,而且伞齿可以买到.电动工具使用很多种不同规格的

网友:
你那电机哪买?
多少米?
轴径多大?

楼主:
深圳骏朗
是在这里的朋友们推荐的。

这个样子的目前只怕是没货了,我把最后两个给买了,只是外观差点。

轴径不详,大约是7MM

楼主:
最终还是切开了车体加宽了,这样恐怕是最简单的方案!虽然车体很不齐整,歪歪斜斜的。

楼主:
这是加宽以后,放置电动机的示意图,当然原来的540电机将被取下来,而且我还打算在安装新电机的位置上用扁铁做一个门形加固带。

网友:
真可惜,切开不仅破坏了车体的强度,比例关系也偏差太大。
我看第一方案就听好的,两只电机错开重叠安装空间利用率高,布置也紧凑。只要配两对齿轮或者链轮就可轻松搞定......。

网友:
唉 好好的一个车体......

原装马达试下来不好么? 非要换马达....

链条传动效果一样好的哦, 而且我看你新买的马达 末端已经有链传动齿了啊  可惜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行走的图来看啊

楼主:
切割车体加宽
是我目前加工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放案,
我自己原本倾向于方案二,但伞形齿轮以及相关的,电机和主动轴的安装,太过复杂,我目前的加工能力无法实现。

至于方案一,应该说,我还是有能力实现的,不过是加工周期太长,而且还有个问题,如果采用链条传动,必然其中一根长,一根短,原本就难以同步的两条履带将更加不同步。

当然,第三个因素,还有工期上的考虑。

至于车体,如果有条件的话,肯定会再造一套甚至多套。

网友:
没加避镇吗~~~~~~~~~

网友A:
“如果采用链条传动,必然其中一根长,一根短,原本就难以同步的两条履带将更加不同步。”  ????

网友B:
原540电机和减速器的动力足够带动这辆车的.你的改造是多余的.这是小顾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用链条传动,必然其中一根长,一根短,原本就难以同步的两条履带将更加不同步。”  ????

因为,我这个车子是双电动机驱动。两个电动机要想让它们保持完全一致的转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两边的履带必然不同步,也就意味着这个车体很难保持一条直线的行进。这一点没法跟你的单动力齿轮分动机构相比拟。
而如果使用两条长短不一的链条来传动,整个动力传动系统中的不可定因素就更多了,要实现两条履带的平衡就更困难了。加之本人机械加工能力薄弱,要安装一个链条传动系统对我来说依然困难重重。
故不得已为为之的采取了切割车体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540电机和减速器的动力足够带动这辆车的.你的改造是多余的.这是小顾的作品!!!

您说的不错,这个车体是长春的顾先生帮我做的。
其减速540电机,空车,带电瓶,带小负载确实能运行自如,但速度比较慢,而且功率储备余量只怕也很小了。

此车体我的设计初衷是制作成一个履带底盘的机器人,上层建筑是一只电动机械手臂。

为了满足运载的需要,故特以定购了更大功率的电动机和行星齿轮减速箱。别小看这个行星齿轮的减速箱,确实有很大的变速比和很高的扭力输出能力。

网友:
我的意思是链传动不会因为链条的长短而产生不确定因素,更何况你这里也不可能有多大的长度差。

网友:
是啊,我也没想明白,链条传动,又不会丢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br />

是啊,我也没想明白,链条传动,又不会丢转,
<br />

对呀!况且还可以在遥控器上微调呀!如果这都成问题,怎么实现转向甚至比例转向呢?

网友:
我的就是前后交错一长一短的链条传动,没有发现不同步。考虑到载重和克服行走路障的话,你这马达太小了。既然已经把车体加宽完全可以考虑换俩大的马达。我原来做车的时候也是试了很多马达才成功的,另外减速箱里面的齿轮也要大个的大传动比的。不要一味的求速度,履带车没有避震的话速度快了履带要出来的。只要劲大,速度慢点没关系。我部车可以推着沙发满屋转呢。希望你少走弯路,早日成功!以后有机会去长沙找你玩。

网友:
我觉得坦克的速度非常重要

  现代坦克的速度都已经很快的了.看过几段现代坦克的录象.当其在土路上高速飞驰跳跃腾空时履带依然高速运转.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波浪.那才叫猛虎下山的感觉.
  再者没有速度也出不了扬尘效果.无法体会那种驰骋疆场的感觉.当然这对模型制作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和考验.我的车床已经到了.铣床下周就领回来.停顿了一段时间的坦克工程会很快恢复.做坦克模型我觉得不该向二战看齐,应该着眼未来.至少是现代

网友:
咋听你们说的多,就没看到你们的坦克呢
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看看,在很多的地方可以多我的交流

网友:
楼主这个开关方便吗?

推荐使用类似空压机那种的开关 在五金市场找很便宜 而且很好用

网友(2007-07-07):
T-72……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汇流行星排……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的电动机有一点破破的感觉,呵呵!

网友(2008-02-12):
楼主这个开关方便吗

推荐使用类似空压机那种的开关 在五金市场找很便宜 而且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