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2006-10-10):
最近新做的船,fsr的图纸缩小,船长是50厘米左右,全木质的,550电机,只是觉得速度不够快,请大虾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全浸浆一定在船下边吗?能伸出船尾吗?

网友A:
LZ是玩什么飞机的...木工做得不错

网友:
没看到船底水线,浆角度太大,舵也大还有吸水管唨力大,愚见。

网友B:
请问你用电池的情况.提高电压试试.华迈的电调可上到12V电压.
舵离桨好像靠得太近,转弯时可能会影响速度.
船做得很考究.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玩什么飞机的...木工做得不错

那是火鸟的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电池的情况.提高电压试试.华迈的电调可上到12V电压.

舵离桨好像靠得太近,转弯时可能会影响速度.

船做得很考究.很不错.

电池是KAN1400工业包装的,性能应该不错,我用了10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高速,最好用双叶浆!

我明天试试双叶的.

网友D:
冷却水的进水口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却水的进水口太长了。

我本来设想进水量大点,马上改正.
你的电池不错,十节一组,重量轻了不少,我原本用的是KAN工业包装1400的,十节重了些.
我这个船下水的重量是1公斤,还是太重,还请老贾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