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遥控问题,希望各位不要见笑

楼主(2006-10-10):
请问
油动直升机
的遥控必需6通道以上吗?6个通道分别是控制什么动作的呢?有前辈说要想飞好最好上9通道的。那9个通道又分别是控制什么的呢?
我刚接触直升机,有很多感念都比较模糊,希望各位前辈指教,多谢了……

网友A:
其实一般直升机只使用5个舵机,6个通道就可以了,5个舵机分别是螺距/油门/尾舵/升降/副翼。还有一个通道是用来调节陀螺仪感度。
9通道比6通道的调节功能更加细腻一点,比如油门/螺距曲线等,而且扩充的能力强。如果经济允许还是9通的比较实际,因为6通对于直升机只是入门级别!

楼主:
多谢上将指点!还有,油门/螺距曲线是9通道的遥控才可以调的吗?

网友A:
6通道的遥控器一样可以调整,只是9通道的可以调节的点更多,可以令曲线更加圆滑。而且9通道的遥控器一般有图形显示,6通道数字具多,所以9通道的调节会更加直观一点!!

网友B:
用好的6通一样可以飞很漂亮的3D

楼主:
打算先买个控练习模拟器,然后再看自己情况选飞机,不知有哪些性价比较好的6通道遥控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副翼,2升降,3定速器转接油门,4尾舵,5陀螺仪感度,6螺距,7定速器转速选择,8定速器开关,9接收电,DSC

楼主:
请问定速器转接油门、定速器转速选择、定速器开关、是什么?

网友E:
定速器是稳定发动机转速的,通过安装在散热风扇上的磁传感器感应发动机转速,动态控制发动机油门以达到稳定旋翼转速的目的。如futaba的governer-1,7楼说得这几个是指定速器的接线方式。lz可以搜索一下定速器相关说明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