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傻瓜问题一箩筐

楼主(2006-10-10):
还没有买jj,产生好多问题:
1、遥控这东西需要到无线电委员会进行注册么?遥控装置不与其他东西产生冲突吧?
2、jj可以负荷么?一般能负荷多少重量呢?
3、如果jj飞出了遥控的有效距离会怎样?
遥控器
上有显示么?
4、预算1000,老鸟给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jj吧。

网友A:
1:我倒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可能有点干扰但遥控用的频率都是国家规定的专用频率好像
2:
3:
4:

网友B:
1、国家无线电委员会已经划分了遥控航模的专用频段,如你的发射功率没有超标,也没有违规发射的话,一般不用申领执照。但无线发射装置的电磁波肯定会对某些设备有一定的干扰。
2、电直一般不可负重,但级数大的JJ接受一定负重是可能的。
3、一般遥控工作在短波段,发射功率在0.7W以内,遥控距离一般有500~800米,但天气、地形、电磁环境会影响其有效遥控距离,遥控上是没显示的。自己小心不要去得太尽了。
4、我也是飞直机的新手,所以答不了你,希望见量。

楼主:
感谢楼上2位的解答啊。明白了许多。

网友C:
4、这个预算建议还是买了雷鸟啥的先入门吧。连买机子再买配件,这个预算应该能够练的差不多了。

网友D:
1。不用注册,厂家注册过的。
2、典型的新手想法,打消这个念头,航模不是载重模型,几乎只能飞自重。
3、如果jj飞出了遥控的有效距离会丢失,伤人,当然遥控器上没有任何显示4、预算1000,老鸟给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jj吧:玩直升机这个根本不可能。
如果是新手,最好不要直接玩直升机,太难了。

网友E:
还是雷鸟吧!
还是雷鸟吧!一千应该差不多(可以升级还有好多备件)
如果觉得玩的不过瘾,在花3,5千搞一个3D的飞机也好。
如果觉得玩得太痛苦,直接罢手也损失不大。
我也是新手,本想来雷鸟的,结果脑袋出问题搞了一个黑鹰400,现在每天郁闷做梦都在想螺距,水平之类的,再这样下去估计会被老婆踢出门的。

网友F:
先玩LAMA 吧, 稳定好学--有了就会促进学习,再逐步升级? 我就是这样.但常看到说最近的质量一般? 我原来的还可以---

楼主:
买一个雷鸟的空机,然后配上无刷动力系统,应该1000可以打住了。感觉这样好一些。再配上一些易损件。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买个双螺旋桨的,比如LAMA V3 我开始就因为追求一步到位来了个37#光件就上钱快了,还没连的怎么着那

网友H:
各类配件加升级会大于原机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