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舵机连杆的细钢丝怎么做出螺纹?

楼主(2006-10-11):
舵机
连杆的细钢丝怎么才能DIY出螺纹丝口呢?

网友A:
用板牙攻丝,可以到工具栏目询问“云浮”。

网友A:
另外,你到洛阳雷达模型那里看看,他那里也有解决你问题的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洛阳雷达模型在哪里呀?

网友C:
在这里
http://www.rich8.com/8/shop/wd.php?wdid=radar

网友D:
别胡想了,不可能的.钢丝要弄罗纹,必须先退火,还有什么意思?做完了就很软.

楼主:
刚买了1M板牙,不好车呀!钢丝太硬了,把板牙都磨损了!

网友A: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找一棵细螺丝,把大的那头磨掉,变成2头一样的,把钢丝和这个螺丝用502或者AB快干胶粘一起
为了牢固,粘接的钢丝和螺丝接触部位,用搓磨平些来增加接触面积。
----------------------------
刚买了1M板牙,不好车呀!钢丝太硬了,把板牙都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