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横翼双桨了,奇怪——

楼主(2006-10-11):
我的飞机我把主翼卸下来,把平衡翼和主翼螺丝换成内六角后原复装上去,发现平衡翼老喜欢往水平的一边歪着,拔拉一下能平,但是感觉往另一头有阻力,有弹性了,所以转的时候有1公分多的双桨,平衡翼没有与重力线垂直的状态

奇怪了,我的原装V旋翼,我没动过,所有部件都精度还可以,我碰都没碰

网友A:
什么飞机啊,没看明白,楼主能否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啊,没看明白,楼主能否上图啊。

版主,我晕,你就当V旋翼的雷鸟就行

网友B:
碳竿是不是固定的太紧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竿是不是固定的太紧裂了!

没有,弄了弄,好些了

网友:
检查固定平衡翼杆的两个顶丝,是不是一个松一个紧。或者全松开,把平衡翼杆摆正,然后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