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v-22 用什么电机好啊?

楼主(2006-10-11):
两个电机要用几个电调啊?v-22 用什么电机好啊?

网友:
无刷用两个
最好再加一个双轴陀螺,一个单轴陀螺
变推力的时候
重心不稳定的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说一下具体的型号和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说一下具体的型号和配置?

你做不出来的

网友:
GYA352和GYA351
扶他爸的东西
前者是双轴双感,后者是单轴双感全部是固定翼专用
价格。。。。。
我有一只
还没用,没舍得用: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