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3,5#4这种JJ能用7.4V1200mah以上容量的电池吗

楼主(2006-10-11):
lama3和5#4这样的小JJ能用7.4V 1200mah以上容量的电池吗?飞的起来吗?另外有请兄弟门推荐款电池,论坛上的电池看的眼花,不知道谁的比较好,谢谢喽!

网友:
我刚买了个1800mah的 3E电池,还没有试能不能飞得起来

网友:
还不如多买一块7.4V800MA换着用

网友:
拆装电池也麻烦的,lama的电池夹质量差

楼主:
就是想一块电池飞的时间长些,考虑到电池的容量上去了,重量也上去了,所以不知道飞的起来不,安装电池的问题想想办法应该能解决的吧,那个电池夹不考虑用了,嘿嘿!
另外帮忙推荐下电池啦,谢谢!

网友:
我是用两块电池配两个电池夹来飞,更换很容易。

楼主:
倒是不错的方法,呵呵

网友A:
已经试验成功,换1800mah 的3E电池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用那个98元的DV拍了个照片,给大家看看,装上这个比原装电池重一倍的电池之后的Lama V3.

论坛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试验成功,换1800mah 的3E电池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用那个98元的DV拍了个照片,给大家看看,装上这个比原装电池重一倍的电池之后的Lama V3.

论坛如何上传图片?

找个相片网站,上传后,给出图片链接就行了

关键是飞行时间怎样,是否延长一倍了,如果可以,准备出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讲延长一倍时间好象是不可能的,这个电池比较重。

但我还没有实际测试过。

只是昨天拿到电池试了下是否可以飞起来,发现油门只要比平时大一点就能飞起来,由于自重增加,是否室外飞抗风能力更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延长一倍时间好象是不可能的,这个电池比较重。

但我还没有实际测试过。

只是昨天拿到电池试了下是否可以飞起来,发现油门只要比平时大一点就能飞起来,由于自重增加,是否室外飞抗风能力更强呢?

快测试一下飞行时间是否显著增长,飞行高度是否有影响?

网友:
今天下午到外面出试飞了一次,风比较大

从下午4点,陆续玩到4:45(起飞-降落练习),电还没有飞完

由于电池比较厚,使得其厚度高出起落架,降落的时候不稳,须小心驾驶

开始的时候降落,侧翻了几次,浆又打了几个口子,尾巴上塑料掉了一块,平衡杆掉了若干次。

后然适应了,就可以控制平稳降落了

网友:
偶用的3e model 的 1200mah 的电池,感觉还不错,断续玩了30分钟,没电了。

电机很热,呵呵

网友C:
lama V3是否可以用 11.1V锂电呢,这样动力会强劲多了

网友(2006-11-22):
引用 网友C:
lama V3是否可以用 11.1V锂电呢,这样动力会强劲多了

偶試了, 動力大猛, 不小心撞牆, 偶的lama就這樣歸天了

网友D:
我的是LAMA 4..在原装重量下,还可以装多100G的重量的东西起飞,,,......亲自试过,只是难控制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LAMA 4..在原装重量下,还可以装多100G的重量的东西起飞,,,......亲自试过,只是难控制了点..

在過荷下, lama的電機很快玩完啊 , 我的電機已經飛不起來了

网友(2007-01-16):
哪儿买的锂电?是手机电池吗?自己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