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TR

楼主(2006-10-11):
我的
模拟器
为什么老显示未发现REFLEX接口请检查你的硬件接口!我用T4VF和T6EXP试了N次都不行?

网友A:
即使没有接遥控器也不会出这个问题。
不是你的usb有问题,就是你的狗有问题。

网友B:
一般usb不会有问题吧
你检查下狗把

网友C:
我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请教前辈 该怎么办呐?郁闷死了

网友D(2007-01-06):
没有狗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