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飞SE

楼主(2006-10-11):
好不容易全组装好了!

下午飞了两块电池,感觉和以前的ESKY 4通机完全不一样,一个字------稳!

在这里感谢浪迹天涯的有偿赞助和热情解答,240改的401把尾巴锁得死死的!

但是现在还是有个问题,我的螺距老是调不好!

遥控上设置的普通模式是:-2-------9

                        3D模式是:-9---------+9

但是实际测量确是:-1--------+10
                                   -7----------+10

应该怎么调整呢?(普通模式试飞非常稳)

我的配置:HITEC 6+原配PPM+辉胜SG90*4+GY240(改的401)+RCE-35G+430+315木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中HITEC 7还不如买9X2,那要好用很多..............

对,一次性投资~~~~~~~

网友:
240怎么改40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中HITEC 7还不如买9X2,那要好用很多..............

严重同意!

还有!每块电池,小机几乎都要喘一次?大家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A:
看中HITEC 7还不如买9X2,那要好用很多..............

网友:
调机械就是调拉杆

楼主:
已经弄好了!加大了十字盘的行程量

网友:
机械调整。我就调整大桨夹的球头扣。两个同时小小旋出一点。、

楼主:
调过了!我是想知道机械部分怎么调整?

网友:
在HITEC 6中调整桨距,我的就是这个发射机;

楼主:
另外今天出现了两次空中断电,结果发现是前面试机时电机插头没插紧!请问这个会影响信号吗?

另外看中HITEC 7,H7的PCM抗干扰能力怎么样?手头资金有限,准备换这个,大家帮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