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控怎么升级6通啊!

楼主(2006-10-11):
我拆过控!发现俩个旋扭开关只有两条线!还有一根线要怎么接啊!(我看到摇竿的全部有3根线的)!还是跟坛子里说的要换飞高的接收啊!

网友:
两条线也是6通的啊。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网友:
我试了一下..左边的开关是油门开关,,右边的作用:开(或是关)后当方向杆打到左后,就自动熄火了,我的是这样,,不知道和你们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