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机的两个副翼是怎么连的

楼主(2006-10-11):
如题,两个副翼用什么能连上

网友A:
如果两个机翼之间有支柱, 这样不知道是否可行: 上下每个副翼再多装一个舵角, 直接用钢丝连接.

网友B:
我用的是买牛奶时带的吸管,中间用橡皮筋穿过,副翼打小孔,橡皮筋穿过孔,然后插入一小段牙签。

楼主:
好的,我要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B:
原帖由
pzhzdq
于 2006-10-12 20:44 发表
好的,我要试试楼上的方法
别说我没提醒你哟,每次飞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皮筋是否老化,否则,它在空中断了,你可我骂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