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电机是否可换成无刷的?

楼主(2006-10-11):
期待各位老鸟指点

网友:
没法换,因为是四合一有刷混控。换无刷的话,只有等厂家出四和一无刷混控了

网友:
没必要哈,本身的电机足够你飞很久的了,估计你玩腻了他都没坏

网友:
没必要 即时换成无刷也没太大优势 原机动力足够

网友A:
好像要满油门才能飞得2米高

并且往下掉高度情况下推满油门很久才能回复上升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满油门才能飞得2米高

并且往下掉高度情况下推满油门很久才能回复上升状态

两米不只吧,没看到有tx都飞到15米高,是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应该不会,是不是风太大了?

楼主:
悬停的时候,一拉舵,立马往下落,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补偿。

网友:
是啊,浆平面改变时,应该自动调整马达转速补偿,否则,升力减小,高度要下降的!
lama是不是只能加油门前进,再次悬停又要减油门?

网友:
最好出无刷版lama,有刷的玩了20分钟,电机就很热了

网友B:
谁说LAMA V3只能飞2米多高?我的飞机飞到了6楼这么高然后上下浆打在一起"啪'的一声掉在我的面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LAMA V3只能飞2米多高?我的飞机飞到了6楼这么高然后上下浆打在一起"啪'的一声掉在我的面前

是因为你推油过猛了,塑料桨变形过大所致。

网友:
换成双无刷至少多加400元 你们买吗

网友(2007-04-02):
我的LAMA才飞了10组电池,电机就OVER一个了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LAMA V3只能飞2米多高?我的飞机飞到了6楼这么高然后上下浆打在一起"啪'的一声掉在我的面前

没有电子设备牺牲吧……

网友:
好像原装电池不怎么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的时候,一拉舵,立马往下落,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补偿。

  是呀,我的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2007-06-07):
一直想买台LAMA,看到大家说的都有点担心了,不同品牌的电机寿命一样吗?大家说说

网友C:
电机退磁。。LAMA最大的遗憾。看来以后要多买点电机。而且电池千万不要用太大容量的。退磁的厉害

网友D:
我原装电机飞20多米高

网友E(2008-06-08):
我现在都在室外飞LAMA,10层高是比较正常的,原装电池,好好保养不错的

网友F:
lama 改無刷除了做秀外, 沒什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