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透明胶如何贴机身/机翼啊?

楼主(2006-10-11):
我是一个新手。刚买了一架
翼龙
三通,已安装好了,打算本周末试飞,在本站看到很多人说最好要用"透明胶带"加强一下飞机,而且我看到主翼就是上了黄色的泡沫,如果碰到东西可能会有损。我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希望老鸟们送点意见,谢谢了!
1、先贴随机美化用的贴纸,还是先贴透明胶带?
2、宽透明胶带也只有8厘米宽,怎么个贴法?是机翼前沿贴一长条只护前沿?还是横切机翼式的一段一段的全包起来?边角贴时有何技巧?
3、尾翼/副翼看上去好象有一层硬一点的皮,是否还是应该用"透明胶带"加强一下?
4、加过透明胶带后有何明显负作用?需要注意的?
5、另外主翼固定机身时,有点不放心,有何加强一点的方式?
谢谢!敬礼

网友A:
我认为应当先粘美化贴纸, 因为这样再贴透明胶, 就可以保护美化贴不容易掉. 反之, 美化的可能比加强用透明胶先掉.
8CM够宽了, 我的只有 4.5CM, 只贴前后缘吧, 贴后缘是减少桨把机翼打烂的机会. 反正翼龙够重了, 就算把整个包起来也行吧.
尾翼贴前后缘, 三通机不会有副翼的.
不会感觉到对重要的明显影响, 不粘的皱皱巴巴就行了.
用4条橡筋成||及X型固定,挺好的.

楼主:
谢谢小布丁!
第二条的小问题,为什么贴后缘?为什么桨会打到机翼?是不是机翼碰歪时?

网友A:
是的, 新人初飞, 难免会带动力摔机, 摔到机翼由于橡筋固定不是特别牢固, 所以机翼会歪, 这样就会被桨打着.
一般也不会把机翼固定的非常牢固, 飞行时不松动即可.
因为一旦机翼先触地, 如果太牢固, 可能会把机翼摔断.

网友B:
小布丁说得好。

网友C:
小布丁又重出江湖了,呵呵。

网友D(2007-01-25):
 小布丁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