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并联电池充电时的平衡性???

楼主(2006-10-11):
我的锂电都是DIY的,但单体容量小,最近想并联使用,但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平衡
充电器
如果在并联电路中侦测到一个符合的电压,就会停止充电,那么电路中另一个未达到的是不是就永远欠充??
反之,同样由于容量上的个体差异,会不会总有那么几个单体长期处于过充呢???

网友A:
那是肯定的 ...............

楼主:
啊??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最好3个一组充 自己再DIY个并联插头 就可以了

楼主:
en ,是个方法,但插头要用好的才行啊

网友B:
充电时分开充,目前好像还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C:
还是要平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