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JR9X问题。

楼主(2006-10-11):
新买的9X开机后进入菜单没有找到Swash Mix 这个菜单,就是十字盘CCPM设置,是不是什么设置我没有打开。

网友A:
按住ENT 键再开机~~~说明书上有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ENT 键再开机~~~说明书上有说

是啊 JR的遥控都是差不多的操作
我用的MAX66ADT

网友:
按住ENT 键再开机,SWASH TYP,撰 3s 120',關機再開,才在menu看倒  swash mix (cc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