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的场景如何加入?

楼主(2006-10-12):
G3的场景已经下载了好多,可是都不知道应该复制到那个文件夹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直接装 G2 盘中的 Addon 1-5 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要用一个g3x文件,将其拷到g3x文件夹里,然后再g3中用import选项加载

网友D:
g3x是模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