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kt板做船

楼主(2006-10-12):
请教可以用kt板做船吗?有合适的图纸吗?

网友A:
帮顶...也想知道有人做过吗?

网友:
低速小船的可以,我做过30cm长的船,用玩具遥控车的控
用KT板做龙骨和肋板,开好槽就能插到一起,外面蒙 即时贴,不漏水
强度不行,做小的没问题,大了就得改结构了

网友B:
呵呵 ,我在大学时做过,用做飞机的下脚料做的,用泡沫胶粘的

网友C:
好强的手工说一下过程好吗

网友B:
这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kt板裁成如下图的一些板材,然后用泡沫胶(启迪的那种)粘起来,一定要注意精度,宁肯裁的偏大一些,可以粘好后打磨掉多余的,裁小了可就没法用了。船头尖的部分是把船的侧板轻轻弯着粘到船的底板的边上,里面再做几片肋板加强结构,整个过程就像做个盒子。最后在接缝处多涂点胶,从里面也涂点就可以防水了。为了避免在脆弱的开洞穿桨轴,我自己做了个挂机做动力,伞齿轮拆的玩具车上的,机壳是用电话卡做的,用AB胶粘接,螺旋桨叶也是电话卡剪下粘的。

网友D:
晕...什么工艺啊..我做的船马上就好了...叫大家看看什么是专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