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到底直机的控和固定翼的控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6-10-12):
遥控设备上:固定翼的升降在直机里对应的是台头低头,转向没有区别,固定翼的油门是飞行的速度,直机里是对应到桨距和油门,直机的左右侧倾和固定翼的也基本一样。

那么我还是没看明白到底为什么控要分直机版和固定翼版?是不是指对舵机的操作控制的方式不同,因为直机有CCPM和十字式的,而固定翼要设置油门混控什么的,当然我仅指6通以下的控,希望能有解答,谢谢!

网友:
六通一档的控,分直机/固定翼版本时有两种情形:
首先软件可能不同,固定翼版的特有副翼翼/V尾/混控和辅助联动等选项,直机版的特油门与螺矩曲线设置/联动,还或CCPM等。
其次硬件不同,一般来说,直机版油门的动程偏小,无明显一格格感觉,摇杆弹簧偏松,固定翼版的有可能摇杆弹簧不可调松紧,JR的直机版有油门刻度标尺,象6EX还有第五通用开关和旋钮的区别。
最后可能套件的配置不同,油的/电的,直机/固定翼分别配的接收和舵机等可能会不同,各有一定的针对性。

九通一档的控,软件上一般都同时支持固定翼/直机/滑翔,但硬件上还是照样有上述的区别,这些区别粗看起来没什么,等真正用熟了感受清楚了就会明白有多重要。

网友:
恩 是啊
不过JR的好像直机/固翼功能都有啊

楼主:
谢谢,2楼回答的真详细

网友:
粗看上去,软件都不支持自然十有八九是没戏了.象FUTABA的有时候分得很死,而六通以上JR一般同支持直机和固定翼,

不过直正用上了,前面说的硬件上略微差别才是关键的.

还有,看JR的型号就能看出基本参数,象MAX66的的两个6分别代表六通和储存六架机的设定,JR2610的2代表支持固定翼和直升机两种模式,6是六通,10是存十架机信息,JR378的3则代表还有滑翔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