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SJM400的感受

楼主(2006-10-12):
以前我是飞4号机机的,对尾飞行自认不错,最近弄了一家SJM400,飞机到手一个多星期了,不断的调试,不敢实际飞行,今天在电梯楼道(大概20平方米)里试飞SJM400,缓缓推油门,主旋翼不断加速,发出刺耳的声音,那阵势,真是吓人,旋翼高速旋转的令我心跳不断加速,4号机跟它比,简直是个小蚊子,油门加速到五分之二的时候,SJM400的声音已经刺穿了我的心里防线,心跳狂跳不已,再轻一推,飞机离地,赶紧收油,飞机像被吸一样着地。手里都是汗啊,不敢再飞了。
     各位同学,也许是我没有接触过大电直,也许是在楼道(空间封闭),我不知道你们的SJM400飞行的时候是否这么强悍,声音有没有这么大,诶,看来我的去看看别人的SJM400是如何飞行的,说实在的,还真没有心里准备。

网友:
呵呵,多玩机次就好了!!我练习一般都在楼顶飞悬停

楼主:
另外我发现主齿轮转动的时候会上下小幅度移动

这可能跟单向轴有关,因为要支持单向轴,主齿轮就不能固定在主轴上(不像其他不支持熄火降的机机),虽然有主轴下轴承座托者,但毕竟单向轴座会上下下幅度移动,导致机身振动加大。
    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既要支持熄火降,又要解决这个问题哦,听说SJM V2取消了熄火降,是不是把主齿轮国定在主轴上了啊

网友:
我就飞SJM的

一开始还是要找个大的地方飞,飞1米左右克服地效,很好飞的

网友:
十字盘的傾斜改变着整机的飞行姿態,主旋翼转一圈为一个动作週期,单位时间週期越多使操控的分辨率及敏捷性,力道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