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注塑尼龙油动飞机螺旋桨的模具的多少钱?

楼主(2006-10-12):
那位尝试过?在国内什么地方可作?

尼龙注塑原料多少钱一斤?

网友:
螺旋桨那么大的模具估计至少在1W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尝试过?在国内什么地方可作?

尼龙注塑原料多少钱一斤?

纯尼龙不加纤太软,加纤的材料成本/模具/工艺又不同了.....

网友:
做螺旋桨,可以用别的塑料,只要性能达到可以了。
模具费跟每模出的数量也有关的。
我朋友做模具的很多,可以给你问问。
回料尼龙大概在15000/T

网友(2006-11-19):
做模具的厂都可以做了,胶料用尼龙+玻璃纤维的好点。: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