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镍氢电池组时不管是多少毫安电池只要充到电池发热 ...
请问充镍氢电池组时不管是多少毫安电池只要充到电池发热就表示充满了是把?

楼主(2006-10-13):
我有个
充电器
写着晕不记得FB还是BF了 600 充2个小时可满 BF 9003个小时充满 后什么都没写了 只知道它是用来充镍氢
电池
的充电器,我想问那个BF FB什么的600或900是不是表示电池组的电池容量?可我有个550毫安的镍氢电池组,不知道用这个充电器充多久?问朋友他门说不清楚都说只要电池发热就表示充满了,理它是多少V多少毫安的充电器。
那么高手门请问我朋友说得对不?是不是所有的镍氢充电池组不管他多少毫安多少V只要充到电池发热就表示充满了?

网友A:
根据电池发热来判断是否充满时
很不准确。镍氢电池在充满后,发热很严重。
这时电池已经过充了。
如果电池组的电池可以分别拿出来,建议使用智能充电器

网友B:
否,看起来你的充电器能从镍氢和镍镉电池组,估计输出是300毫安。最好用智能充的,否则电池温度不要超过45度(大概 那位老大知道更正一下 )。

网友C:
我每次都充到烫手

网友D:
烫手时已经过充,用轻微发热来判断其实没有问题,另外,镍氢比较扛过充,不会一下子就完蛋。我建议在高于环境温度10°时停止充电,这靠手不行。

网友E:
镍氢电池主要是注意记忆效应,充电可以用温升来判断,比锂电禁得住XX,最准确的方法的-dt的检测方法,具体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那个温升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F:
不对吧,镍氢应该是用0dv/dt来检测是否充满的,而镍镉才是用-dv/dt来检测的,或者两者都可以用当dT/dt大于1摄氏度每分钟来检测。

楼主:
晕啊~专业术语太多了~~~~~~ 那说简单点的把.那个充电器已经烂了 昨晚上我拆开后发现没烧掉.后仔细检查发现接交流电的线圈那有个电子元件晕不知道是啥东西.
我发现这个充电器很简单我晕啊就一个变压器和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电路其他屁都没有了 既然这样的简单我想问下高手门,充电器虽然坏了但我换个变压器不就好了只要电压超过电池电压不就OK了?

网友A:
是的,镍氢主要是靠0dv/dt来检测,另外,对于检测的精度也有要求的,好多民用级的检测精度不够,造成判停时,电池已经发烫

网友G:
你可以拆开个20多远的劲牛充电器看看,里面的原理很简单。大都利用的50HZ全桥整流后变成100HZ脉冲充电加上限里电阻和串联LED指示。好多民用充电设备都是这样不见得就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