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个菜菜的问题,小弟先谢了~

楼主(2006-10-13):
前天路过一家模型店的时候看到有人玩遥控直升机,直接就给吸引住了:loveliness: 。店主介绍说我以前没玩过是新手,只能先玩低挡的入门机型 ,就给推荐了二款(由于本人不喜欢双桨机的外观,故未推荐):一个是450元的黑色机(看了论坛的照片才知道叫‘雷鸟’);另一个是650元的叫什么22E的。比较后感觉22E的做工不错,且具备部分金属件,就选择了后者。

但2天来看论坛的前辈们给新人的推荐大部分是‘雷鸟’ ,对于那个22E都没怎么看老鸟提 ,所以想请问各位老鸟告诉我是不是选了个垃圾啊?!

网友:
呵呵,半夜睡不觉,给你说下。
22E比雷鸟先进,理论上可以3D,,可是他做工不好,是个半桶水的产品,,调整这个东西可以把人弄疯了,但是调好了也挺好飞的。
雷鸟属于非常入门级别的直升机,我就是用这种机入门的,,因为原理简单,相对好调,虽然能作的动作有限,但是入门足够了

楼主:
调整!!! 听起来就吓死人!!!

迷糊 看来我是选错了 ~

对了,,多谢楼上的前辈 ~

网友:
22E是3D机有人带好飞一点!

楼主:
555555555  偶是一个人啊   好象沈阳的玩的很少的似的  诶 ~

网友:
可以多多潜水啊

可以多多潜水啊,把心态放好一点,慢慢地悟。

虽然这个过程有时觉得很痛苦,但是确实收获很大,靠自己地悟性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是很有成就感地噢!

建议先不要连电机线,反复地调整觉得各舵机地反应正常并且没有打顶或脱扣等异常显现。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地是将你的调试过程记录下来,其实有时自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结果在试图将现象写下来时就有感觉了。至于具体细节或要求在网上确实有很多信息,足够了。

然后将电机线连上,左手托住机机,右手操作遥控。(一定要注意安全)
感觉油门处于悬停状态后,没有任何侧向的力,且各种操作的反映完全正常后,才可以将机机拿出家在空旷的场地上联系悬停。

本人觉得绝对不要急,越急越容易出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祝你好运!

楼主:
555555555555  今天着急试了下机器  结果是一副大桨+一个很小的球头连接杆的代价 自己又不会换  哪位大哥知道沈阳有什么地方修这个的告诉下啊 ~~~~`

楼主:
对了,,谢谢各位前辈的悉心回复,,偶一定加倍的努力,,嘎嘎 ~

诶~  自己不会修机器,,对付玩G3苦苦等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