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达驱动差速转向和舵机转向有何不同?

楼主(2006-10-13):
2种结构控制起来感觉不一样吗?哪个对转弯速度和半径控制更容易些?

网友:
用舵转弯比双电机要灵活得多!!!!!

网友A:
用差速转向感觉有停滞,不如用舵的平滑顺畅,仿真度也不好。我还是喜欢用舵。

网友:
用差速是不是要容易些,用舵在制作上要难些?

网友:
用舵机通过连杆带动舵杆的转动,我认为不难,很好处理。

网友(2007-01-25):
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吧。哈哈。
如果是双向电调,差速甚至可以原地转弯和倒退:loveliness: ,当然不能用软轴了,会散的。
如果有兴趣,你甚至可以两种转向都装。
双电机差速得用俩电调和一个混控。

网友(2020-03-14):
引用 网友A:
用差速转向感觉有停滞,不如用舵的平滑顺畅,仿真度也不好。我还是喜欢用舵。

从理论上来说,差速转向应该也可以很灵活的啊,多旋翼无人机就是典型例子!它所有飞行动作都是靠四个电机的差速控制的,机动非常灵活,看看穿越机的飞行吧。
当然,这都是我纸上谈兵,因为我也没动手试过

网友:
我的双发都做的差速,不过在天上基本没用过,地面用的。双发差速在地面可以把轮子粘死直接用差速转向,省掉一个舵机。

网友:
高速时差不多,但是会有对应的附加矢量。低速时差速可以做到原地转圈,方向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