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机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6-10-13):
如图绕制的2408-21,请教三角接发如何接!

网友:
1~9   2~7   3~8

楼主:
刚开始我就是这样接的,可是,接电调通电后,电机左右震动,难以启动,偶尔转下但会马上停止。
0.23MM的线,3线并绕16匝,严格遵守上图绕制。本人以前改过CD无刷,转的哗哗的。也试着把它改成Y型接法,症状如前。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中。

网友:
那就先检查电调吧。

网友A:
还有检查导线绝缘层绝缘是否受损与铁心短路,另绕组匝数是否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检查导线绝缘层绝缘是否受损与铁心短路,另绕组匝数是否一至。

已经搞定!是铁心短路。

网友:
会不会线太少了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