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玩玩买个什么冲电器好?

楼主(2006-10-13):
本人刚配了一套1加1的飞机加一套廉价的无刷套装(新西达2208+新西达20A电调)+3E MODEL 的7.4V800MAH里
电池
,因为目前还没有打算在电动飞机上下大投资,因此只想买个能用的,并且可靠的,便宜的
充电器
,就可以.请大家处处主义,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根据你的情况来看,买两个手机充电器改装应该是最便宜和最花算的充电器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就是充电慢点~~~~

网友C:
对,手机充是正道。

网友D:
我也越来越喜欢手机充电咯

网友E:
最近淘到的廉价平衡充4.2伏700ma,电流小了点但非常好用.才几十块.

楼主:
怎么判断到底什么时候充好呢?另外哪里买的?:

网友:
一般都是红灯充电中,绿灯充满.

网友F:
手机从自动截至的,灯转绿后再充1小时左右就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