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充电板是否可用?

楼主(2006-10-13):
没米打算DIY个充电器,查到这个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c27040a7212eb67490b4ff9eb67cf1f7.jhtml
据说有700ma
芯片是KA7500,昨晚查了,这是个开关电源用的芯片,手册上没说可以用来充电,有点犹豫了。

不知道用这个做平衡冲行不?

网友:
绝对可以!我买了6个准备改个场外的充电器!

是个好东西!凑字!

楼主:
谢谢。
出外场的话,你怎么解决隔离问题啊?
另外请教,有没有试过,这个板性能怎么样? 一个朋友说这是个恒压源,充满要很久,并且没有充满指示,也不知道怎么扩充充满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出外场的话,你怎么解决隔离问题啊?
另外请教,有没有试过,这个板性能怎么样? 一个朋友说这是个恒压源,充满要很久,并且没有充满指示,也不知道怎么扩充充满指示。

12V不考虑隔离,你说的隔离是什么意思??
充满指示我还在研究!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我用过,因为要改成充一节电的话就要改几个地方

楼主:
谢谢lym0610。看起来还是用332G的充电版来的简单一些阿。

dqmfly,这个板输出和输入是共地的,只能用来充单个锂电,如果做成平衡充充多组锂电,必须考虑独立线圈隔离,就像gale用的射灯变压器方案。如果用在场外,如果充3S的话,则要三个独立的蓄电池分别对每块板供电。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ym0610。看起来还是用332G的充电版来的简单一些阿。

dqmfly,这个板输出和输入是共地的,只能用来充单个锂电,如果做成平衡充充多组锂电,必须考虑独立线圈隔离,就像gale用的射灯变压器方案。如果用在 ...

仔细看看,332G和这个板的唯一的区别就是332G多了个整流啊!

楼主:
谢谢ziyoudj,锁定这个先,回头报告结果。

dqmfly,问题不是整不整流,而是输入和输出共地,这样在做2S以上的充电电路如果输入端并联的话,第二块的输出就短路了。

网友:
买这个,还不如买市面10元一只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
看看电流差多少嘛!

并且很多手机充是很不责任的,里面连个像样的电压基准都没有,敢用吗?这个332G通过改一个电阻就扩大电流到6-700ma,手机充能吗?

网友:
这是这个充电板的解释!我实测过是这样的!

引用 楼主:
没米打算DIY个充电器,查到这个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ff9eb67cf1f7.jhtml
据说有700ma
芯片是KA7500,昨晚查了,这是个开关电源用的芯片,手册上 ...

充电板的三段式充电自动完成就是:开始时是恒流充电,到一定时间后变为恒压充电,此时充电电流逐渐变小,到接近充满电时,就转为浮充电了,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充电过程是自动的,没有指示.